[求助]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LDO的结构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的

楼主(2011-12-30):
文章是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II: EXPRESS BRIEFS, VOL. 54, NO. 9, SEPTEMBER 2007这里面的, push and  相信做电源管理的很多人都看过,大家都是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的呢?我是选择在闭环中仿真开环增益曲线,在+处加一个5G的电感与反馈网络断开,同时也不影响直流特性,再在+处加一个5G电容和一个1V交流小信号的串连,仿真后再看Vout对+这点处的增益相移曲线,但是根据原理,Mpass处的大电容和运放的输出大电阻形成主极点,+端的总电阻(包括运放输入电阻(不是无穷大),Mpass的输出电阻和+端处电阻网络的电阻的总并联电阻行成次极点,   疑惑是加在这里的大电感会不会对小信号输出电阻,等效电容带来什么影响,而且我这样做的,虽然带宽有5K,但是相位裕度远远不够,等待哪位大神给我详细解释。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为什么不用交流电阻来隔离呢,而用电容加电感的方式。直接利用Rtest net1 net2  0 ac=10000meg 。我们仿真LDO的环路就是这样仿的。另外我觉得选择的断环点最好避免重要零极点的位置。如开关管的栅端和输出端,因为这样仿真的结果很可能偏离了实际情况 。

网友:
stb分析做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啊,我之前一直都是这么仿的?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b是这么用的啊,弱弱地问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pectre做stb分析,加一个iprobe,
具体看看spectre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我百度了好久也没有下到specture manual,文库里也没有仔细提,能详细给我解释下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机器上/tools/里面应该可以找到spectre文档的啊。
stb就是加个iprobe,做stb分析,类似于ac分析。

网友:
1. stb仿真应该是最好的。在MPSS 的gate 断。

3.hspice可用全差分的仿真方法, hspice acout=0, 在M22,M12的gate 处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在详细的一点解释吗,我下了好多spectre manual,但是里面都没有说明啊,不胜感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再详细点解释下吗,小弟不会用stb啊,不胜感激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2014-10-09):
顶,有没更好的答案

网友(2016-08-23):
回复 楼主:

   backup...

网友D(2023-01-06):
如果一个LDO环路各种断环仿stb的相位裕度都是有的,但瞬态就是振荡,是咋回事。再者,如果LDO环路存在较多嵌套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合适的断环点,该如何仿真保证稳定性。

网友:
问一下论文题目是什么,谢谢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个LDO环路各种断环仿stb的相位裕度都是有的,但瞬态就是振荡,是咋回事。再者,如果LDO环路存在较多 ...

同问,有什么新的结论了吗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个LDO环路各种断环仿stb的相位裕度都是有的,但瞬态就是振荡,是咋回事。再者,如果LDO环路存在较多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