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verilog 转spice 具体问题 请教

楼主(2011-12-30):
大家好 我最近读到国内一篇关于RSA密码协处理器设计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

“ 本文的RSA密码协处理器在采用HDL语言进行RTL级设计以后,基于SMIC0.25um的工艺,利用
synopsys公司的Design Complier 工具进行综合得到门级电路网表,然后再将其转化为晶体管级的spice网表,利用
Hspice软件进行电路仿真。”

我在做类似设计时也是先设计一个简单的加法器,再用DC综合,前后仿真都通过了,然后使用Calibre v2lvs命令把hspice
转成了spice 但是却出了问题:1  转出来的是.spi结尾的文件 2 文件内容 全部只是一个子电路定义

想请问下 如何能较好的 把verilog 转为spice 文件,转化过之后可以用hspice进行仿真(是不是一定需要版图?我在读上述论文时感觉作者好像是没做版图)

以及在转化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非常之感谢~~~~

网友:
数字电路需要用HSpice仿的?

楼主:
主要是要做功耗分析,需要考察实时的电流情况

楼主:
主要是做功耗分析 想考察下 它的实时电流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版图,完成DC综合后.可直接转网表,转的时候语句里面加入库文件.cdl。比如: V2S *.v -s smic13g.cdl -o output.cir   得到输出为output.cir网表,要仿真的话,需要自己写仿真激励,这个查hspice手册。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