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POST STA ILM 问题

楼主(2011-12-30):
在做POST STA的时候,对BLK 进行STA分析的时候用create_ilm 产生ilm模型,请教下各位大虾,ILMmodel 是包含什么内容,主要用在哪个方面的??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ILM model是只有clock 端口需要还是所有的端口都需要??

网友:
就是io timing related, 没有inside reg2reg timing

做top timing with block ILM 分析时候,假设block 里面的reg2reg已经被fixed了,
top只检查block io 和top之间的timing关系,

最好也做个flat timing, ilm有时候会有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也做个flat timing, ilm有时候会有error”

    请问版主,这个flat timing是啥意思,具体说明下噻

楼主:
能否说下ILM和ETM都有哪些区别啊??
ETM是不是类似于把block生成一个lib?

网友:
flat timing就是不用 ILM ,ETM 这种啊, 顶层直接 read block spef file , 这样不就是flat timing了么
ILM 主要是为了减少runtime, 规模, 有些design太大,机器都吃不消的,
最后还是用flat timing 来signoff的,

ILM和ETM 还是有区别的:
从pt的角度看: ILM 是block partial spef , block partial verilog,
ETM 是 block .lib file
ILM侧重于边界逻辑, 比如in2reg , reg2out , in2out 这3种逻辑
ETM 把design作为一个block(flipflop)来characterize,

用的时候,如果是hierarchy flow, partitionflow这种,建议用ILM ,
比如edi的createInterfaceModel , icc的create_ilm ,
ICC的ilm更具有物理特性, 比pt的单纯的spef,v 要更先进,可以直接用,

如果是用把block作为综合环境的一部分,比如在rtl 使用中要用block,
可以用ETM , 这个描述的更加清楚,比如功能部分,

一般很多analog IP, soft macro都是ETM ,extrcted timing model,
做为本身timing,function信息的一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