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之读写器中的编码问题

楼主(2011-12-30):
请问RFID方面的高手,我正在做基于Gen2标准的读写器,对发射数据进行PIE编码时,我有个问题:
1)对某条命令及后面的数据及CRC进行编码,然后再插入导引头(帧同步头)
2)将导引头(或帧同步头)+命令+数据+CRC先组装完成,然后再进行PIE编码
我应该选择以上的哪个顺序呢?例如Req_RN命令:命令码(11000001)+RN16+CRC-16,在发送时,只对前面的内容编码再插入帧同步头还是帧同步头与前述命令一起进行PIE编码?
盼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明白说什么,
PIE编码是信道编码吗?如果是,同步帧头也需要进行PIE编码

楼主:
属于信源编码,我的意思就是导引头或帧同步头要不要进型PIE编码?

网友:
引导头或帧同步是由一些特殊的字段组成,包括delimeter,data-0,RTcal,TRcal这些东西,除了data-0,其它的都有自己的编码规定,不是和数据(也就是0,1)一起编码的。所以应该说把数据进行PIE编码,再加上引导头或帧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点,多谢指教!

网友:
最近刚完成这个项目,我是这样实现的,现在一个模块中产生要发送的命令数据,包括CRC校验,在把这些数据传给发送模块进行编码,与帧头一起编码,我觉得这样要好些,因为根据EPC G1C2协议,可以发送40K,80K,160的数据,速率不同,tari值,PW值都是要改变的,所以需要单独编写一个编码模块(用状态机实现),同时由于Query命令要额外加RTcal,所以也需要额外的一个信号来指示,并将命令发送的速率参数化,这样你以后要改变速率的时候直接修改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