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610安装的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1-12-30):
如题。

使用系统是ubuntu 10.04

按照论坛教程里的说法,必须要把tar版本降至 1.13,

在网上下到 tmake-1.13.tar.gz

但是教程里写的很不详细,原文如下:

“安装低版本tar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网上有个论坛中某位童鞋给了个很危险地的建议,说直接用remove命令卸载系统的tar,然后在重装,在linux系统中用这么危险的命令要慎重。我下载的tar是tar-1.13.gz.tar,一开始卸载系统高版本的tar后压缩文件没法解压,原来的tar版本也因为/bin中的路径被删掉了没法安装,所以系统重装了一次。第二次是解压了tar-1.13.gz.tar,但是编译老是通不过,脑袋一热又remove了原先的版本,悲剧了,系统中很多功能都不能用了,后来是直接make成功了才安装上的低版本tar。”

“这个直接make成功” 指的是什么呢???

我使用的方法是,解压文件到/home/user1 文件夹,然后使用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tmake

显示安装会成功,但是当我用命令验证时 tar --version 仍然显示是1.22,而不是1.13。

谢谢各位了,本人实在是linux小白。。。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装EDA tools还是用RHEL、CENTOS之类的吧,用ubuntu不太合适吧~~

网友:
用ubuntu不会有什么问题吧。。。ubuntu上装了DC PT 用起来还行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需要下载 tar-1.13.tar.gz安装包的,而不是这个tmake。。。我搞错了

楼主:
anyway,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哪里有tar1.13.tar.gz??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