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c vio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跑完了dc之后,report_constraint -violators,得到这样的错误汇总:
min_delay/hold ('reg2reg' group)
请问这个violation是属于hold违背吗?需要修改吗?我想在pr的时候修正它

网友:
个人感觉,得分析一下这个hold violation,如果是很大的话,可能是constraint的问题,
要跟designer一起修改constraint
如果hold vioalation是reasonable的话,就让PR工具去修吧。
正常情况下,综合后没多少hold 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的clock uncertainty设计的比较大了,以前相同设计的情况下是没有这个的我想问下这个uncertainty要设计多少比较好?
我的clock(包括分频的)都设成ideal和dont touch network了,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验证了下,确实是这个uncertainty设置的大了,我以前设置成2.0,现在改成0.5左右。我设计的时钟是13M,然后里面还有分频时钟,请问这个uncertainty设置的多少较好?

楼主(2012-02-13):
哎,没人回答,我觉得就是uncertainty设置的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13Mhz,250nm或者180nm工艺的时钟三大约束属性药怎么设置比较合理?

网友:
uncertainty 应该是fab会给一个reference 值
每个node和fab不一样

网友(2023-08-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100M的时钟,35%的uncertainty,出现了3ns的hold违例,确实调小uncertainty会让hold违例变小,但是我感觉后端插buffer就能解决吧,综合应该还不用考虑hold违例,只要别太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