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布线问题

楼主(2011-12-30):
在encounter做完时钟树后,power ring 和pad之间只有几根电源线,从trial route 变成nano route之后,多了很多金属线,几乎充满了power ring和pad(两者距离有70um) 之间,全是core 里面出来后又绕回去,貌似里面没布线空间了,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还是我哪里设置错了,trial route后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另外时序能满足的,芯片利用率70%。用的是HHNEC 0.35工艺,4层Metal的。。。

网友:
trial route只是参考的,实际要看nanoroute
利用率你还是看core的比较好,直到stdcell的congestion情况
另外,4层metal,本来H方向就少一层线,如果绕线紧张的话,而你有没有rbk,它肯定哪有空就去哪……

网友:
没错,以nanoroute为准吧

4层metal 利用率高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bk 是什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rbk就是routing blockage,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就出现了图中这情况,周围的是PAD,里面的是core ring,看有些线都跑到IO CELL上面去了,这样到时候加IO CELL的时候有影响吗?
我再在中间设置下blockage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的先完成,加filler之类的
再做这些,如果跨上就说明工具认为没问题

但是,由于IO区域存在大电流,所以内部的线不要跨上为好

建议你IO和core区域加rbk,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呆在core内,减少芯片的不稳定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一般来说 io 都有很多route blockage的, 是不允许有wire在io 上穿过的,

一定是OBS 这种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