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于TSMC 的IP问题

楼主(2011-12-30):
在项目中,遇到了几个TSMC的IP,但是没有相应的文档,所以不是很了解这些IP的功能:
IP ref_name 为:

BGR_GEN_T5LM_BG4_C1   //此IP主要是基于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的IP,主要是建立一个与电源和工艺无关,具有确定温度特性的低直流电压和电流基准的电路。

TEF55LP32X1S_I   //此IP 就是实现eFUSE功能的IP。this eFUSE macro is widely used in chip ID ,memory redundancy repair and so on.

VI_33V_T5LM_VI1_C1   //????

EPTX_8L_T5LL_ETO_E2  //????

POR_12V_T5LL_PR5_D1   //????

VHRX_SP1C_T5LL_VR13_E2   //????

CROSC_MF_T5LL_CR13_C1   //????

上面5个IP的功能,请各路大侠指教啊!!

网友:
这个不太了解,友情帮顶!

网友:
联系厂家要!
设计能是猜的么?连它干啥用的都不知道,还玩啥设计?玩地雷战呀?

网友:
这个是tsmc 55nm design吧

POR_12V_T5LL_PR5_D1   //???? : power on rest, 启动电路

CROSC_MF_T5LL_CR13_C1   //????  : ring osc ,内部的osc,自振

其他的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是芯片升级版设计,新项目在SDR阶段,数据准备中,我又是菜鸟。看之前设计的芯片,不懂这几个IP什么功能。而且都是TSMC的,IP的命名应该是一致的吧。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icfb版主,是TSMC 55nm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以前做过,肯定有资料可查

还是建议你自己查资料,弄明白,数据使用手册也算是你设计的一部分,不打没准备的仗,不稀里糊涂就打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是啊,但是现在关于IP的资料都不在design里了,我是刚参加项目的,所以不懂啊。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和你公司的前辈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