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ICC DRC错误

楼主(2011-12-30):
各位大侠们,小弟做LAB总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每次ICC routed 完毕后··检查DRC错误,老是出现一些不明的metal,但是这些metal又不影响我LVS,而且这些metal delete不掉,是我设置的原因吗?还是我跑route options的原因,求解!
一般在ICC,DRC错误应该如何修改,手动修改吗?还是设置哪个route呢?

网友:
做的什么lab?
用了那些command?是否为metal fill?
metal delete不掉,是在哪里delete不掉(ICC还是Virtuoso)?属性是什么?

网友:
要看下具体的图,贴个,

icc的选项会控制显示的, 最好以calibre 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CC里面删除不了,virtuoso这边肯定可以删除··因为我以前就是在这个工具下修改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想深入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属性就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已经上传,谢谢!这样看感觉都没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啊!!!
    对啊,总是莫名其妙生成一些metal ,每次我都是去virtuoso那边修改,这边都不知道怎么会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那个只有很少···成千上万那个是metal 最小面积··我也遇到过···不过拿去virtuoso就没有了!!!!

网友:
可能是FILL view吧, 看看Cel View下面有没有FILL VIEW ,  可以删除掉

remove_mw_cel  *.FILL  -all_version -all_view

网友(2013-04-18):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ICC在route,insert_stdcell_filler, insert_ng_filler,之后导出GDS,在Virtuoso中用Calibre进行DRC验证会报出:Minimum NW spacing for equal potential, Minimum PPLUS spacing is 0.44um,以及Minimum NPLUS spacing is 0.44um的错误,请问是在ICC中少操作什么了吗?怎样才可避免这样的问题啊?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没加filler单元啊什么工艺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了,加了好多,只有两个地方没有加进去,GSMC的.18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不在格点上吧,不行就在virtuoso上加上试试。

网友:
感觉是修Notch的时候带进来的

楼主(2013-11-13):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nwell之间距离不够,是不是cell之间没有填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