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工艺厂给的东西DRC报错是为什么?

楼主(2011-12-30):
使用smic18的EEPROM阵列进行DRC验证,没有任何修改,但是报了很多错误,这是为什么?

网友:
fab给的bit cell可能做过OPC,不过.18应该没必要做OPC,具体是什么错误?

网友:
联系厂家确认是否可以waive还是有什么option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8*8的cell有1000多个错误,就不敢仔细看了。。。。

网友:
F提供的数据存在DRC Error很正常啊,这种东西大部分也是包给别的公司做的,只要和F确认一下是否可以Waive,保留证据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呀,按照楼上的方法,保留证据,防止以后出问题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网友:
eeprom也能拿到gds么,  还是最后tapeout 的时候做ip merge ?

问下: eeprom和flash工艺在后端设计上有啥区别么

网友:
这个....什么问题...学习中

网友:
正常fab有自己的rule的,你把drc放映过去就ok了

网友(2012-02-03):
RAM ROM 通常 DRC rule 不同於 ㄧ般 M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举例说明么?多谢

网友:
跟Foundry確認有沒有EEPROM專用的DRC rule
因為EEPROM是陣列式的, 1000多的錯誤裡面應該有很多是同樣重複的
看幾個代表性的應該就能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吧

网友:
例如cont 到 poly gate space 較小
metal1 不用完全包住 cont 等
是各家 的 know how

网友:
挺复杂的,我是不太懂,看看大家的讨论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最后发现是这样子的,阵列部分的rule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为什么

网友(2012-03-23):
通常会在bitcell上面覆盖特殊的MARK层次,也可以理解为blockage 层次,是用于在DRC检查的时候不去检查该区域,一般SRAM的bitcell上面都有覆盖这种层次。LZ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些层次忘记加了。或者随stream in 的时候layermap中层次没有定义全,导致层次丢失。

网友:
你跑错了,我用的smic的eeprom的bit cell,没有DRC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