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encounter设计一个不规则的FloorPlan(已解决)

楼主(2011-12-30):
如图,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FloorPlan,怎样才能在Encounter中通过命令直接得到
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清楚
请教高手

网友:
setObjFPlanPolygon 试试

其实切挺方便的

网友:
用floorplan 的tools 菜单钮 里面的那个剪刀啊, 剪切下,很快的

网友:
嗯嗯 icfb说的极是  我最近也用剪刀剪来着

不过 你这个block规划得这么细节...  切个差不多就行吧

网友(2012-03-12):
有具体的命令的,快捷键e

网友:
你可以写个script,其实你这个图形就是由几个矩形组成的,写坐标,然后直接load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切的方便些,哈哈

网友(2013-05-18):
用剪刀剪了之后,那个区域还是会place standard cell,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row也切掉

网友(2015-03-30):
回复 网友B:

    剪切之前是不是需要先把工作区设置的长宽都不能小于所设计中最长的长宽啊

网友:
写def 吧, 然后def in,把坐标写好,肯定比剪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倒是好方法,问题是如果需要power  ring就麻烦了,def不会预留power ring的space。只是边界

网友(2015-05-19):
楼主,你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人回复的处理方式是module的resize动作。而floorplan的boundary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C:

    setObjFPlanBoxList指令试一下吧。把多边形拆分成若干个矩形,然后填上设定的坐标即可。

网友(2017-12-27):
回复 楼主:

loadFPlan  example_top.fp

#####example_top.fp

Version: 8
Head Box: 0.0000 0.0000 1780.0000 1030.0000
IO Box: 0.0000 0.0000 1780.0000 1030.0000
Core Box: 0.0000 0.0000 1780.0000 1030.0000

<HierarchicalPartitions>
    <CellPtnCut name="example_top" cuts=1 >
    <Box llx=0.000 lly=0.0000 urx=657 ury=498 />
    <Box llx=1050 lly=910 urx=1660 ury=1030 />
    <Box llx=1660 lly=295 urx=1780 ury=1030 />
    </CellPtnCut>
</HierarchicalPart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