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re-place opt怎么只删掉了部分buffer

楼主(2011-12-30):
放置标准单元时选中pre-place opt选项,它仅把部分DC产生的buffer优化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它优化掉buffer时是基于什么来做的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是基于FF摆放的位置和timing constraints(IO的摆放位置),,,

因为DC过来的一般都是wlm虚拟的,encounter根据place的情况会进行适当优化的

网友:
对,除非你选 -noinplaceopt  否则placedesign 第一步会deleteBufferTree ,

就是删除一些buffer,这个没关系了, 只要最后place的效果好就行了

网友:
placeDesign -nopreplaceopt 才不會去拔Buffer..
default 是 placeDesign -preplaceopt, 會去拔buffer,
但是拔buffer會動到module boundary或port的buffer就不會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