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的流程

楼主(2011-12-30):
做模拟版图的流程是什么,不是很清楚,没做过?
哪位大侠解释下有哪些流程,以及各个流程的作用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个~~~~

网友:
第一步:看design rule,熟悉工艺,如果有pdk的话,看看pdk管子的结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管子第二步:根据电路设计师的电路图及封装要求,确定pad的大小及位置,ESD结构.哪些重要的地方需要注意,走线的宽度要求
第三步:绘制模块
第四步:拼图,整图的连线
第五步:验证及优化
PS:以上是我的流程,可能跟你的不一样,呵呵,参考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在第二步就考虑PAD和ESD了呢?
如果有PCELL,还用看pcell的结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的做法,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网友:
必须要考虑esd,PAD,这样你才知道pad画成什么样子比较好,是core 还是pad limit

楼主:
回复 网友C:

esd还要自己考虑啊,这个不是设计电路的人的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后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esd保护电路可以放在两边,可以放在上面,这个也要RD考虑?

网友:
做后端的当然要考虑esd了, analog的人更要看了

pad保护只是一方面, ip esd是layout 需要保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懂得太多了,好好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刚入行的,以前是学机械的,以后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机械也画版图呀,牛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哪里,混口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