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下, analog IP的timing model是如何生成的

楼主(2011-12-30):
比如通过啥工具,啥仿真, 啥流程做的,

有些timing path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pll ,adc ,phy IP

多谢

就是analog ip的 .lib 是怎么来的

网友:
提timing要求 然后analog designer spice仿真,然后做Lib

网友:
应该也是使用library characterizer根据仿真来做的吧。建议查查Cadence的ELC或者Liberate有么有这种功能吧。

网友:
我试过用cadence的ELC抽取,采用smic18工艺,但是没有成功,顶版主,求帮助

网友A:
接触过一些analog IP,凑巧有些IP的interface就是一个digital block,这时就可以直接从APR来生成.lib了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需要去搭仿真环境,然后仿出来。因为不像数字电路那么规整,所以似乎没什么好工具可以帮忙。如果仿真环境搭好了,可以写些脚本帮助。
不过接口一般timing要求都很简单,因为尽可能让一个ip是自恰的。时序太复杂的在ip内部解决更好。

楼主:
我懂了, 自己写一个 得了

网友(2012-08-17):
请问给全定制的组合逻辑产生.lib 时序模型库?很急!!!很急!!!请大侠指教。

网友(2017-09-18):
IC61X  tools->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ing

网友B(2019-05-14):
引用 网友A:
接触过一些analog IP,凑巧有些IP的interface就是一个digital block,这时就可以直接从APR来生成.lib了 ...

请问encounter中如何生成lib文件呢

网友(2020-08-22):
引用 网友B:
请问encounter中如何生成lib文件呢

同问?

网友(2021-07-06):
有啥书或者文献可以参考下的吗?

网友(2021-08-11):
PT可以做dig的ETM,liberate好像可以做an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