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做一个带凹槽的电源环

楼主(2011-12-30):
两个问题:
1   如何做一个带凹槽的电源环,例如把PLL放在左下角,然后我想让POWER RING不把他包含在内
2  PLL的3.3V的pin如何在globalNetConnect里设置才能连到PAD上。

网友:
手画special route 啊,  选 add Route ,  edit route ,

先把 vdda3v3 现在 ui(pwr_nets )里面,  conf里面,
gobalnetconnect  vdda3ve  -type pgpin -sinst pll_instance -pin  vdda
gobalnetconnect  vdda3ve  -type pgpin -sinst pad_instance  -pin  vdda

楼主:
这个add route在哪选择啊?我找了个半天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twn2000 你用的tool是哪一套呢?

楼主:
encounter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pll有3对P/G,其中有一对是和VDD 和VSS相连的,另两对如何和PAD连起来呢?难道在PLL周围要做3对不同net的P/G ring?

楼主:
谁能告诉我怎么办啊?

网友:
我在ICC中类似的问题都是手工画power ring的,这样不规则的ring都好自己把握

网友:
我在ICC中类似的问题都是手工画power ring的,这样不规则的ring都好自己把握。至于如何用工具实现自己的设计想法,我也一样同求。

楼主:
你自己画就是按照LEF里的Pin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