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route里问题

楼主(2011-12-30):
sroute在哪一步执行啊,place standcell之前还是之后?我在执行完sroute之后,发现横向的M1的电源线都连到了memory的P/G上,我只想让stripe连到memory的P/G上?于是我就在memory上加了blockment,但是又出现open的Violation,我看书上要在sroute-->advanced-->
extension--> standard cell pins and stripe下选none,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对啊, 选 -scneartargets  none 就行了,就是不连到macro pg,

一般sroute followpin 都是在place之前就做好的,是special route的一部分

网友:
sroute 在Placement 之前或者之后做取决于std cell的power pin 是“SHAPE FEEDTHRU” 还是 “SHAPE ABUTMENT” , 如果是前者那只能是Place Std后做sroute followpin, 如果是后者就无所谓了。

楼主的standard cell pins and stripe下选none,是告诉encounter做followpin的时候两端不需要连接到target(ring或者stripe等). 如果不设置成none, 出现open的Mark,只是表明followpin 两端没有可以连接的ring 或者stripe,如果你加个core ring应该就不会有这些mark了。或者可以在sroute followpin 之后用clearDrc。

网友:
上面说错了,加core ring没用,这里是针对block的。

网友:
有时候follow pin core wire连到 memory power ring上会有点drc error,

比如metal1 直接到 metal3, 4 ,而且不太好看,  于是就不连了

网友(2014-11-30):
回复 网友A:
高!!! 果然如此

网友(2015-05-20):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是使用12.0版本的edi,我在sroute->advanced->extension control里面选择nong,只是不再连接到core ring上,但是里面ram 和rom的ring还是会连接上,处理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在mode中设置什么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2025-04-08):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