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高手模集设计问题

楼主(2011-12-31):
settling time for unity gain buffer : <8 ns to 0.1% 怎么理解呀?求大神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
50M,8bit的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多谢

网友:
稳定时间是8n 稳定精度是0.1%

网友:
即buffer的建立误差应小于0.1%, 由此指标确定运放的增益, buffer的单位阶跃响应, 从0变化到1-0.1%的时间小于8ns,  由此和负载可以确定运放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