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关于CTS的问题

楼主(2011-12-31):
请问各位前辈,我在normal模式下做CTS,和在DFT模式下做CTS有什么区别,当我只在DFT下做CTS的时候,已然可以找到normal模式下的时钟源,可是DFT的sdc里明明只定义了一个时钟源,normal模式下有4个,为什么依然可以找到?不做normal只做DFT模式下CTS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有generated 关系么,  你是 MMMC 方法做cts么

看design的 ,一般是把func和dft的cts root写在一个spec里面,

这样可以同时做,  如果有mux选择做的话,就从mux之后定义clock root就行了,
因为都是复用的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astro,我问师兄告诉我是因为DFT路径和normal下路径都是是共用的,所以做了DFT下的CTS,normal下只是多出几个clock源,路径相同。所以也能找到。

网友:
不管怎么做, mmmc下timing, cts result能过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