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优化

楼主(2011-12-31):
在用encounter做优化的时候,有时候会优化成slack正的,再优化一次的时候,又会很多violation,然后要多优化几次,violation还有可能变多。。。这个是咋回事,,不是收敛的吗。。

网友:
选最好的结果不就得了
如果encounter开口的话,会问你是不是在玩它哪?! 给了你最好的结果,还要继续做

网友:
哈哈,索德斯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也是,,我手贱了一下 想看encounter能优化到最好是什么结果,就设置了10次优化,让他去跑,结果跑出来个很搓的

网友:
一般1~2次就够了, 》3次没啥用的
说明你timing很紧张,很容易没法修,没法收敛,

于是最好看看margin, 时序太紧张了

网友:
encounter, optDesign 一次再加一次optDesign -incr 就差不多了..
做越多會越差..通常會是refine overlap 越來越差..
encounter再remove overlap做得很差

网友:
对,就是到优化的极限了, 不容易收敛,变得没有规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