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report timing 中pba mode

楼主(2011-12-31):
在rport_timing 时,我们打开pba mode的时候如果选择path的话,有violation的path 加多少比较合适,如果没有把violation 的path 全都加进去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需要太大,默认的就行
因为如果你在设计的初始阶段,可能会有很多violated path,设太大了浪费时间
如果设计进入收尾阶段,应该不会有太多的violated path,所以也不用太大

网友:
2#说的对
设计的初始阶段,看violated path,主要是看一下violation有多大,大的violation的分布情况
收尾阶段,看violated path,根据其violation的大小及分布,制定修正方案

网友:
pba是为了 减小pessimism 的, 是有利于timing slack值的,

一般都是把所有violated  path加进来

网友:
印象中只有舊版的才要去設條數..而且最多10000條..
新版的PT快多了, 所以都是把所有violated  path
尤其是在SI方面去reduce pessimism

网友(2013-04-22):
    在SI分析时,是怎么降低悲观违反的,能具体讲讲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