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关于电阻岛偏置

楼主(2011-12-31):
请问,如果电阻岛里只有一个电阻,电阻岛需要加偏置吗?我看有的IC加了,而有的就没加。

网友:
你说的电阻岛是什么?如果是隔离岛的话,那通常是要加的!通常如果隔离岛是N型的加高电压,和电阻电压较高的端口相连。如果真的有P型隔离岛,那就接低电压。

网友(2012-03-30):
同意二楼的说法,N型加高电位,P型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