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et_max_fanout的准确理解和说明

楼主(2011-12-31):
在DC 的ug中说“the tool ensures the total loads connected to the input ports is small enough to keep the fanout no more the maximu value;”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set_max_fanout命令为什么是约束 input ports的而不是output,原因如下:

ug中关于该命令的更详细的说明如下:

... compile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the sum of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s for input pins on nets
driven by the specified ports or all nets in the specified design is less than the
given value.

也就是说set_max_fanout约束了 由 input port 驱动的net(以及design内部所有nets)上所有相连

的input pin的fanout_load值的总和,而该fanout_load值由lib库中的default_fanout_load定义,这个值一般都为“1”。

由此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set_max_fanout约束了某条net上驱动的所有cell的个数的总和,而这条net可以由input port驱动,

也可以使内部的任何一条net;

这也是为什么set_max_fanout命令不是用来约束output ports,因为一个输出端口可能会连有很多条net;

而DC是根据net单独进行分析的;

output port的约束使用set_fanout_load命令来约束的,现在一般用set_load命令代替;

注意这里set_fanout_load和lib库中default_fanout_load的值是没有关系的;

不知道这次解释清楚了没有,有兴趣的可以站内进行交流

网友:
这个是好贴。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学习了,太需要这样的技术贴了!

网友:
这个真的受教 谢谢 !

网友:
good ,学习了,现在就明白了,开始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是针对input port的

网友(2012-02-22):
学习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2012-03-23):
回复 楼主:

   doony,         感谢你精彩的讲解。
         引导我思考DC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下是我的想法,但是暂时还不成形。希望与大家讨论。

         某条路径的驱动能力与路径起点及路径中途输入点的负载相关(参见Neil,chip_levelblock_level设计包含很多path,因此有很多路径起点负载却不存在路径中途输入点负载,因而窃以为set_max_fanout就是用于约束总的路径起点负载(也许也考虑到了路径中途输入点负载),这与ug基本相符:“the sum of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s for input pinson
nets
driven by the specified ports
or all nets in the specified design is less thanthe
given value.”。其中的the sum of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s for input pinson
nets
driven by the specified ports即路径起点负载,但是“or all nets in the specified design”又是指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某条路径的驱动能力与路径中途输入点负载相关,因而DC通过某种算法将这部分负载等效为“all nets in the specified design”?

网友:
但是Advanced Asic Chip Synthesis Second Edition的Chapter 6.1.1 Page 107却这样写的:
dc_shell-t > set_max_fanout 3.0 [all_outputs]
他写错了吗?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成set_max_fanout是前级的最大扇出对本级的影响哦,这样,就说明设置最大扇出是对input影响

网友:
首先,DC中的input port不仅指输入端口,而且包括所有的寄存器输出端;也就是任意一条timing path的起点。
output port也不仅指输出端,而且包括寄存器输入端,也就是一条timing path的末端。
fanout的概念是一个输出电容(包括所有负载电容)与输入电容之比。
当fanout值太大时,信号的翻转延时将变得很大,可能导致timing不满足。

网友:
我认为是,因为fanout的值越大,那么后面线越长,线上负载电容越大。这样transition time 过大。
工艺库里好像有根据fanout的值,估算后面连线的长度。

网友(2012-06-01):
讲得还行吧,还算是讲明白了。

网友:
一般都是fanout和load分开设置的

网友(2012-09-30):
good 也明白一下啦,哈哈

网友(2012-12-17):
學習了~非常感謝

网友:
嗯,受教了

网友(2013-01-30):
how mucj so do I,

网友(2013-06-18):
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请问set_max_fanout 设置的值 的单位是什么?
好像不是个数的意思吧?

网友:
谢谢,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3-07-31):
楼主分析到位~

网友(2013-12-20):
还是不很明白,希望可以更进一步讨论一下

网友(2014-03-26):
    说得非常好!原来input port还包括寄存器得输出端,长见识了!

网友(2014-05-19):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4-07-03):
精彩的討論, 受教了

网友(2015-05-24):
回复 楼主:

有个疑问?max_fanout和max_capacitance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理解?
以下是我对二者之间的理解,还请指点是否理解准确。
max_fanout是如楼主所说针对fanout_load的和,也就是接多少个cell。如果default_fanout_load的值不是1,就要对应max_fanout/fanout_load才能得到一个端口可以驱动多少个cell。我设置fanout_input_cap(自己起的一个名字而已)为所有由于扇出cell的input_capacitance的总和。那么max_capacitance应该包含线负载和fanout_input_capacitance之和。
那么如果max_fanout的值比较大,比如说是1000,而每个cell的input_capacitance的值是0.02,那么总的fanout_input_capacitance的值为20,设置max_capacitance的值是1.24。所以这时候就要首先满足max_capacitance约束,fanout就不能达到1000,那么max_fanout就不会应该会违例。但是如果max_fanout设置为40,则应该先满足max_fanout约束,同时也要控制线长来控制线负载电容来满足max_capacitance的约束。
不知道我这种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家讨论指点

网友(2015-07-02):
学习了,楼主解答的很详细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2015-12-23):
     我比较同意这个说法,我自己的理解,max fanout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约束每根线上驱动的cell的个数,max capacitance是为了约束每根线上驱动的总的电容的大小(此电容为连线引起的电容+负载cell输入pin的电容)。    楼主说的max fanout是约束输入pin,我不太认同哦,我觉得只是工具计算的时候是根据cell的输入pin所连的net来反推这个net上总的fanout大小,从而计算fanout值是否满足约束要求,最终的效果看起来还是这个net的起点(某个cell的输出pin)上所带的cell个数受到了约束。就像上面有的回复提到的,max fanout只是辅助手段而不是signoff标准,此约束是用来协助工具优化max capacitance和max transition要求的。
     个人拙见,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大牛们讨论指教

网友:
输入的Net的fanout是DC工具知道的,输出的Fanout有多少它也控制不了啊,这个角度不知道是不是够清晰。

网友(2016-03-11):
学到了,这样的好贴顶起来!

网友(2016-08-23):
max_fan_out是约束pin的,可以是input,也可以是output。这会作为综合器behavior的一个标准来产生对应pin后面挂的cell的个数,如果超出fan_out个数,综合器会开始局部迭代算法,看能否将后面的逻辑压缩到规定数目以下。
至于为什么平常是约束input而不是output,那是因为你写的约束是以“某个起点开始”,并覆盖“后面的电路”,换言之就是input。如果你想让某个output作为pin的fan out有限制,当然可以用。
其实写综合器的人都是自然思维,如果只能用在input,其command一定是set_input_max_fan_out之类的,就像set_input_delay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