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1-12-31):
quartus的工程在不同版本之间不能互通么?我在9.1版本下建立一个工程,下载SOF文件到板子上是好的,但是把工程拷到另外一个电脑上,用11.1版本再重新综合一次就不行了,除了换了个电脑,换了个QUARTUS版本,什么都不改变。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么?

楼主:
还是说换了一个电脑,软件环境或者硬件配置不同的原因?

网友:
是综合时报错还是综合过后的sof烧到板子里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