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2011-12-31):
在encounter中进行si分析的流程和脚本!!
谢谢。。。。。。

网友:
setExtractRCmode  -couple true  -engine detail

optdesign -postroute -si

timedesign -si  -postroute

edi是用celtic的engine来计算si的,类似独立的celtic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有效果吗?
   optdesign -postroute -si 这条命令是在Nano Route后带si的优化

   呵呵,没有分析这个过!!

网友:
应该需要设置si mode的很多option吧,参考encounter flow吧

网友:
setSIMode 一些选项,

然后 optdesign -postroute -si  只有这个命令可以修SI timing,

网友:
encounter 10.1后修si有个新流程-AAE(andvance analysis engine)
#Set analysisType on-chip Variations and enable CPPR
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cppr both
#Set SI analysisType default
setSIMode –analysisType default
#Set delayCalc engine signalStorm and measure initial timing with signalStorm and Celtic
setDelayCalMode -engine signalStorm -SIAware false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outDir init_setup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hold –outDir init_hold
#Enable SI-Aware delayCalculation
setDelayCalMode –engine default –siAware true
#setup fixing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fixing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Set delayCalc engine signalStorm and measure final timing with signalStorm and Celtic
setDelayCalMode -engine signalStorm -SIAware false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outDir final_setup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hold –outDir final_hold

网友:
把以前四次优化边两次了,时间上要快,在edi中看到的值要悲观些,但在PT在差不多!
default:
optDesign –postRoute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optDesign –postRoute –si -hold
optDesign –postRoute –si
timeDesign –signoff –si
timeDesign –signoff –si –hold

AAE:
optDesign –postRoute
optDetimeDesign –signOff –si
timeDesign –signOff –si –holdsign –postRoute –hold

网友:
AAE 是新版本的么, 不是CCE么, cadence common engine,

网友:
AAE(andvance analysis engine )好像是encounter 10.1后才有的。它的目的主要就是想把ETS取代直接来做signoff,估计刚刚用,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cadence 暂不推荐用它做signoff,但可以用来opt

网友(2015-03-15):
AAE还没有接触过哎

网友:
现在早就aae了, 11.1 , 13.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EDI13.1后,default delay calculator 已经变成AAE了。 这是个新的delay calcualtor的做法是和ICC和PT的delay calculator的做法类似。把base delay和si delay同时考虑。所以不需要用postroute -si 去优化了。同时这个delay calculator是配合EDI 最新的优化engine gigaopt使用的。整个iteration可以加速很多。同样ETS也是用AAE作为 default delay calculator了。 所以signalstorm和celtic会成为历史了

网友:
有时候跟随工具演进的历史 也是件有趣的事情, 总是在不断的更新,

ets比signalstorm/celtic好用,更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