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啥叫line regulation?

楼主(2011-12-31):
问题比较土,大家别笑话,bandgap的一个参数,是不是用DC扫描VDD,得到的Vref输出变化呢?

网友:
我觉得是的

网友:
输入电压调节率(Line Regulation)
定义:
 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之变化率.
  Line Regulation(+)=(Vmax-Vnor)/Vnor
  Line Regulation(-)=(Vnor-Vmin)/Vnor
  Line Regulation=(Vmax-Vmin)/Vnor
 Vnor:输入电压为常态值,输出为满载时之输出电压.
 Vmax:输入电压变化时之最高输出电压.
 Vmin:输入电压变化时之最低输出电压.

楼主:
那对于Bandgap来说,如何仿真呢?改变负载,还是改变VDD做为输入?

网友:
改变VDD, 记得好像是+-10%VDD,改变load叫load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