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入门』cadence 下schematic画完原理图spectre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12-31):
如图所示

通过ADE 仿真
每当点击netlist and run会弹出如图窗口
大概的意思是找不到scs文件,但是之前通过setup->model/library手动加载了
按照窗口的提示折腾一下午也没结果。
另,如果直接关掉这个窗口,可以通过手动加载的scs文件仿真,但是各种仿真结果是不正确的,ac dc 仿真结果均是无变化的直线

网友:
呵呵,非常不错的文章,支持一下.

网友:
這好像只是一個歡迎的窗口,你可以勾選下面的Do not show this text again再按ok,應該就不會再看到它了
至於你模擬沒有結果,應該是你電源設置的問題,電源要設置DC 和 AC 才會有結果,其他的設置都是給Transient用的。
真正跑模擬中的報告在output log裡,如果有問題應該會寫在裡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设置好的,个人觉的会不会是那个.scs文件的问题?

网友:
同意4楼。
先检查你的设置。
scs只是模型文件,能仿真没报错说明模型文件没有load出错。检查下log文件吧。
你贴出来的图只是工具自带的T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