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Library中nom_voltage和nom_process 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31):
如题,有谁知道Cell Library中nom_voltagenom_process 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library (vsclib013) { /* Post layout timing */
technology (cmos) ;
/* choose one delay_model */
/* delay_model      : generic_cmos ; */ /* Prop-Ramp */
delay_model      : table_lookup ; /* LUT */
date             : "06-Jan-08" ;
revision         : 0.10.1 ;
comment          : "Copyright (c) 2004-2008 Malta Open Silicon Libraries. Released under the LGPL." ;

time_unit
: "1ps" ;

voltage_unit
: "1mV" ;

current_unit
: "1mA" ;

pulling_resistance_unit : "1kohm" ;
capacitive_load_unit (1.00,ff) ;
leakage_power_unit      : "1pW" ;
nom_voltage             : 1.2 ;
nom_process             : 1.0 ;
nom_temperature         : 27.0 ;

operating_conditions (NOM_1.2_27) {
  process     :  1.0 ;
  voltage     :  1.2 ;
  temperature : 27.0 ;
  tree_type   : "balanced_tree" ;
}

楼主:
不知道发这个版块合适不。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小弟急用,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The nom_process attribute define process scaling,one of the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a library.The nom_voltage attribute defines voltage,one of the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a library .
     Library Compiler creates the default operating conditions by using the values specified for the nom_calc_mode,nom_voltage,and nom_temperature attributes and by assuming a value of balanced_tree for the tree_type attrib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字面意思看懂了,但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