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问题ERROR : Cannot find 'vcsMsgReport' script in /bin

楼主(2012-01-01):
安装PT、DC、formality,都没问题license都通过,可是安装VCS2008.09VA时出现
ERROR : Cannot find 'vcsMsgReport' script in /bin
Please make sure VCS_HOME is set correctly and continue..
在/VCS2008/bin路径下发现有“vcsMsgReport”为什么电脑找不到呢?
.bashrc设置如下
export PATH="/usr/sofeware/eda/synopsys/VCS2008/bin:"$PATH
export VCS_HOM="/usr/sofeware/eda/synopsys/VCS2008"
希望高手指导

楼主:
问题解决
“export VCS_HOM="/usr/sofeware/eda/synopsys/VCS2008"”
中“VCS_HOM”少了个“E”改成“VCS_HOME”
就好了

网友(2012-07-04):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2014-03-01):
我也遇到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4-08-03):
#set path for lmgrd,vcs-mx
set       path =  (/sbin /soft/tools/synopsys/scl/scl_v10.9.3/linux/bin  /soft/tools/synopsys/vcs/vcs_2009/bin $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 'lmgrd -c /soft/tools/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
#Set Home Directory
setenv    SYNOPSYS "/soft/tools/synopsys"
setenv    VCS_HOME "/soft/tools/synopsys/vcs/vcs_2009"
#SNPSLMD_LICENSE_FILE
se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网友(2015-01-08):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是在个人pc上装的吗?兼容吗?能给我发分吗?710797945@qq.com,,谢谢

网友(2019-06-11):
有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