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O14443 Type A的解码图

楼主(2012-01-02):
ISO14443分为TypeA和TypeB。其中TypeA采用100%的ASK调制,并用改进的Miller编码表示数据。根据ISO14443规范,100%ASK调制产生的“Pause"(100%ASK调制持续时间)在106KBit/s的通讯速度下,大约为2.0~3.5us(T1+T3),根据Pause的位置和有无,又有”序列X“-Pause在一个码位的开始;”序列-Y“-一个码位期间没有Pause;”序列-Z“-Pause从一个码位的中间开始。通讯开始、数据、通讯结束分别使用这三个序列来表示。
和TypeB相比,TypeA的100%ASK解调相对简单,但是由于Pause没有从天线耦合来的振荡信号,因此,解码会较为复杂。附图是采用verilogHDL语言撰写的从命令字节产生串行的不轨零码(NRZ)、产生驱动100%ASK调制的改进Miller编码,使用调制的改进Miller编码解调出来的不归零数据,分别对应ISO14443 A的REQA(0x26)和WUPA(0x52)。
从图可以看出,解码出来的NRZ编码宽度比较均匀(和128/fc),对于Pause的持续宽度不规则变化承受能力较强。

网友(2012-03-04):
good 长知识了

网友(2012-04-24):
您好,在线么?最近正在做一个关于ISO14443的RFID项目,对于编解码的模块,希望可以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可以的话,联系: whynoreason@163.com.

网友(2012-09-04):
好贴!给我一份,lxhwjq@163.com

楼主:
解码模块,我们申请专利过程中,不便透露具体设计。致歉。

网友(2013-04-08):
专利号是多少,在网上好像查不到?如果已经受理了,麻烦将公开说明书给我一份,mike_xu2012@163.com

网友:
请问,847kbps时,模拟前端能输出持续不断的13.56Mhz的clock吗?

楼主:
这个不一定:根据ISO14443规范,106Kbps的时候,ASK的调制系数为95~100%,这个情况下,“PAUSE"信号对应的阶段是没有射频信号,也就没有13.56MHz振荡了;但是,在212/424/848Kbps下,没有采用”调制系数“这一概念,而是说对应”Pause“,谷值最大为峰值的60%,换句话说,调制系数对应25%到100%,因此,13.56MHz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未申请提前公开,做PCT准备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些介绍,见下文:
http://bbs.eetop.cn/thread-373252-1-1.html

网友(2013-10-29):
你好,我正在尝试设计基于ISO14443 typeA的电子标签设计中(PCD到PICC的数据速率为106kbps)变形的miller码的解码电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虾。
1.射频接口部分提供给数字部分的13.56M时钟是连续的么?以我的理解,射频接口部分的调制解调电路应该已经分离出了完整的fc和miller数据。但从很多资料中发现,貌似变形米勒解码的数字设计还是认为输入时钟是不连续的,求大虾解惑。。。
2.输入的miller信号的脉宽可以理解为2us~3.5us即28~41个fc周期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06Kbps的速率下,从天线恢复出来的时钟(13.56MHz分频)信号在Pause期间(95~100%ASK)肯定是没有的;212-847Kbps可能有但是也不敢用(因为根据阅读器器端的信号,ma:40~100%,也可能没有)。有些论文可能会有些误导:就是在芯片内置一个VCO,这样即使是Pause期间,也可以有连续的时钟。这样的话,芯片的功耗得多低啊,严格来说,标签这种低速度、轻量级可能还能用这个设计,智能卡,我是不相信的;

2、是这样的,只是这个时候没有fc,所以使用同步电路(fc时钟驱动)来设计解码器就不行了。根据ISO14443,Pause的宽度有一个范围,比如你说的2-3.5us@106Kbps。除了阅读器来的原始信号的影响,芯片的ASK解调电路对解调出来的“改进Miller编码”的pause边沿也有影响。在106Kbps可以采用计数器溢出的方法来恢复占空比不是那么好的ETU Clock,但是计数器简单溢出不能用于高速率,原因就是Pause对应的脉冲数没有那么多,比如847KHz,一个Bit也就是16个13.56MHz的振荡,Pause能占几个?

网友:
pcd传输过来的数据位宽是106kbps,在标签解调电路中,因为fc不完整的原因,无法得到与数据位宽相等的时钟信号(fc/128),该如何保证数据的正确接收呢?是否可以理解为,标签中的工作时钟clk_128由不连续的fc和DATA_MILLER两个信号产生,然后借由clk_128时钟得到解码的NRZ数据?

楼主:
单纯的由fc分频是得不到和码位一致的时钟的,要结合改进的Miller编码信号,恢复出我们称为ETU_CLK的时钟,由这个时钟在解码出来的不归零码(NRZ)的中间采样,实现本地的存储和后续的使用。
ETU_CLK和NRZ是同时输出的:
                                  |--------|
带Pause的Fc ---------> |          | ==> ETU_CLK
                                  | 电路    |
改进Miller编码的包络 -->|          |===>NRZ
                                  |_____|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答。再请教:
1.得到的NRZ和得到的etu沿必须得对齐吧?

2.14443协议中描述的PCD到PICC的帧延迟时间时,说最后一位为1时,FDT=(n*128+84);
                                                                  最后一位位0时,FDT=(n*128+20)
  是不是说反啦,否则该怎么理解呢?

3.解码出的NRZ数据要通过串转并,得到控制部分易于处理的信号。但pcd发送给picc的数据宽度不总一致,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看法如下:
1、恢复的NRZ编码的边沿和ETU-CLK是要对齐的,这样可以使用ETU-CLK的上升/下降沿采集完成串-并转换。这个NRZ和PCD的数据肯定对不齐,有滞后,但是这个滞后不能影响FDTx;

2、对照一下ISO14443规范

没有反。

3、我理解PCD端的一个码位(ETU)必须对应128/fc(106Kbps)、64/fc(212Kbps)、32/fc(424Kbps)和16/fc(848kbps),否则就没有办法玩了。因此,按照载波fc的分辨能力而言,PCD端的码位宽度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
问题3我描述有误了。

我要表达的是,解码出的NRZ数据要通过串转并,得到控制部分易于处理的信号。但pcd发送给picc的不同命令的比特数不总一致,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从楼主给的解码图可以看出,解码得到的fc_128只在接收frame期间出现,之后就没有了,那么标签内部的时钟由谁来提供呢?
以我的理解,既然帧延迟时间有严格的规定,那应该从pcd发送数据给picc直到picc发送数据出来给pcd这个过程都应与fc_128同步,那这个时钟最终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理解一下,比如有短帧(7Bit),有标准帧(8Bit+O/P校验),标准帧的字节数也不一致。为了处理这个,需要256字节(也可以小一些,看芯片设计的规格)的SRAM做缓存,先将PCD发送的数据缓存到SRAM中,然后由状态机或者处理器处理。

fc_128在完成数据解码后就没有了,然后fc就有稳定的输出了,系统由fc分频的时钟(比如有的芯片采用3.38MHz=13.56/4)驱动。fc_128不是供芯片内部电路工作的,仅用于处理NRZ解码的缓存,因为这时候的pause芯片外界的供电是停止,原则上,芯片的处理器或者其他非接收数据的逻辑都停止工作,否则电源端需要多大的电容也不够使。比如一个设计,仅接收电路工作,15uA就够了;如果处理器也开跑,可能需要3~5mA,这还是平均电流。因此,在Pause期间,不给基带供应时钟(固定电平)的。
FDTx的同步只看最后一个Pause的边沿,而非整个过程,ISO标准也是如此。

对于106Kbps的标准速率,我们使用fc_128表达和码率等同的时钟信号。为了兼容212-848Kbps的高速率,更一般的,我们称这个信号为ETU_CLOCK,意思是这个时钟和码率的速率一样,仅在接收数据的时候用于缓存接收并解码的NRZ信号。

http://bbs.eetop.cn/thread-373252-1-1.html
这个帖子是我们的设计验证,可以阅读一下更好的理解相关的内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答,很详细,很有帮助。

另外仍请教一个14443协议的问题。协议中类型A提到CRC—A,具体计算过程我是明白了,我疑惑的是,从pcd到picc的带有crc校验信息的数据信息位不总一致,比如pcd发来的HLTA命令的数据信息时2bytes,pcd发来的防冲突选择命令的数据信息是7bytes,那么在做具体的设计时,我的CRC解码模块中的输入数据位因为不确定,是否要做两个模块来与这个需求对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CRC-A模块的设计问题,设计的目标就是要适应不等长信息的CRC计算没有必要两个模块,纯数字电路设计。

网友(2015-08-20):
楼主你好,对于你们的解码方法,我有些疑惑想请教。
你们费很大力气做出一个clk_etu是不是非得有这个必要?pause期间确实没有时钟,但如果在“读卡器是标准的(本征和传输误差加起来满足0<pause<1/2ETU即可)”这个前提下,解码时我们并不需要关注pause(长度、位置等),根据序列XYZ的特点,只需要关注pause之间的长度即可。射频前端只需恢复出13.56M时钟和包络解为数字信号(demod),(包络必须干净,这涉及到进出场的机制)使用一个计数器,恢复出的时钟驱动,由demod异步复位;使用一个和计数器等位宽的reg记录计数器,在每次pause完后即可知前一次puase间隙长度,即可解码。这是大致原理,需要配合一些逻辑来防抖动、毛刺,状态的回复等。
感觉你们模拟做了数字的事,或许我对您的电路理解不深、有误,希望能不吝赐教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理解CRC,这个校验可以出多种位宽的校验,但输入的数是任意的, 按bit串行输入。举个栗子,16bit的CRC,你输入0.1.2...任意bit,CRC校验结果都是16b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ETU_CLK除了解码,另一个用途是数据输入作为移位的脉冲来使用的。我没有太了解您的想法,我想您可能是想使用异步逻辑的方式,应该也没有问题,特别是考虑阅读器、标签信号传递之间的失真等,比如,针对Pause的边沿精度和宽度变化,有很好的适应能力,电路规模不大,那么就可以使用FPGA验证一下。异步电路不太好验证,但是规模不大还是可以用的。还要考虑电源的噪声,因为Pause期间没有供电,全靠Buffer电容,那么电容的放电特性需要考虑。祝顺利,有条件申报专利后可以发表。此外,Mifare作为经典的高频空口,目前应用比较普遍(已经过了20年的专利保护期),有新的方式,也是国内创新的体现。关注一下VHBR,会使我们在高端领域也能有所作为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您好,这不是新方法,高数据率没验证过,106K的通信这种方法是成熟稳定的,产品都卖了10来年了。现在我们做的产品也有高数据率(到848K,还没接触过LZ说的VHBR),但是有源的,处理方法跟无源的不一样,比如pause期间有PLL锁定的时钟、解调有了A/D,数字可以直接对A/D的输出作处理,滤波防抖等。总之总的思想应该是作处理的事尽量数字做,只要你愿意,各个参数都可以做成可配置,很灵活。高数据率时也碰到很多问题,日后可向LZ请教。帖子已MARK。

网友(2017-02-21):
楼主你好,问一下你如果现实中的clkc信号是怎么生成的? 直接把场上的数据接个比较器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