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工程师要从哪里开始起步,要学些什么?

楼主(2012-01-02):
本人今年刚毕业,应聘的是版图工程师,但是不知道现在版图工程师要懂得什么知识,技能。要主修什么知识,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除了画版图)。
忘各位大师解答一下,小弟万方感激!
有工作经验的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
layout eng. ?
技能就是那么些tool咯...  virtuoso 或者 laker之类的
从事的职业可以是 全定制设计师,做STD的版图
或者 block的吧...
大的设计 就不叫版图设计师了 应该叫物理设计师的

网友:
如果以前都没做过, 那就做完再说吧,

以前有什么经历么,

layout 就是画custom layout, 还是有前途的,我还想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再请教一下,版图设计工程师对数字和模拟集成电路的要求有多高?现在的大部分IC设计公司用的画图工具和仿真工具分别是什么?
流片是否是版图设计工程师的工作一部分?
  再次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   再请教一下!
   大学四年因为学校没这方面的项目,所以没做过什么作品,只稍微学过一点Cadence和仿真,还学过Tanner Pro .需要VHDL和Verilog HDL这方面的知识吗?版图设计师是否要做测试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
只要了解半导体生产知识就行了,因为画完的layout是用来去tapeout的,
design rule的理解是需要半导体生产知识的,

前端不需要学,因为学了也用不到,只要了解一般ASIC设计流程就行了,

今后你的接口人就是analog circuit designer ,或者一些layout的定制化,
学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基本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