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安装

楼主(2012-01-02):
我想在个人PC的RHEL系统中安装cadence ic5141。现在遇到一些疑问:
1. 我个人PC比较新(Thinkpad E420),如果装RHEL4,是否存在驱动的问题(师兄说的)?
2. 我试过了,可以安装RHEL6,但IC5141是否不能装在RHEL6下(因为RHEL6版本太高)?
3. cadence官网上标的是,即使是IC614也只是完全支持RHEL4。不知有谁试过在RHEL6上安装IC614?
相比IC614(或IC610什么的),我更想要安装IC5141,因为习惯了,而且公司也用的这个。所以请求大家能提供比较好的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1、PC配置高,推荐上虚拟机;如果想直接物理安装,驱动问题不大,因为你是自己用,所以网卡可有可无,即网卡部分对驱动没要求。最主要的是显卡部分,但是linux没显卡照样没问题,所以这部分基本上也就忽略了。所以,我认为驱动的问题就不要考虑了。

2、因为Linux内核策略的改动,致使IC5141不能装在新内核上,RHEL5我还听说过有人装上了,但是RHEL6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断了可能性。另外,RHEL4 本身很稳定,各种EDA工具支持都很好,不仅仅是cadence,mentor等也支持的很好。总而言之,不推荐RHEL6,我自己是RHEL4.7,很好用,推荐。

网友:
linux下显卡一般能搞定,厂商提供开源驱动;
系统还是低版本支持更好。我的是centos 4.9,安装没问题。我觉得要性能的话装在物理硬盘上好,要方便的话装虚拟机。
现在硬件性能都很不错了,我07年的破本子跑虚拟机很费劲。还好我的可以虚拟机和主机双启动,用的时候都是重启换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的回答~回头我去装RHEL4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2-05-09):
問題是新一代 I7 CPU ..都使用 efi bios ..非得 RHEL6 .

有人在 RHEL 4.x 下能看到新硬體嗎?

网友(2012-06-21):
RHEL 4.8 支持 E1230 V2  , i7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2012-10-03):
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