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摆率怎么测

楼主(2012-01-02):
怎么用hspice仿真全差分放大器的摆率啊?用接成单位负反馈形式么?最好能解答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单纯仿一个运放摆率,个人觉得带上负载仿瞬态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仿真出来的  只在输入加了方波信号
.TITLE AMPLIFER
.LIB 'F:\hspice\tool_box\hspice\mm180_reg18_v124.lib'TT
.OP
.OPTIONS LIST NODE
***amplifer***
M0 3 2 1 1 p_18_mm W=360U L=0.72U
M1 6 4 3 3 p_18_mm W=250U L=1U
M2 7 5 3 3 p_18_mm W=250U L=1U
M3 11 13 6 6 n_18_mm W=66U L=1U
M4 12 13 7 7 n_18_mm W=66U L=1U
M5 6 14 0 0 n_18_mm W=132U L=1U
M6 7 14 0 0 n_18_mm W=132U L=1U
M7 11 10 8 8 p_18_mm W=110U L=1U
M8 12 10 9 9 p_18_mm W=110U L=1U
M9 8 2 1 1 p_18_mm W=127U L=1U
M10 9 2 1 1 p_18_mm W=127U L=1U
M11 15 11 0 0 n_18_mm W=30U L=1U M=4
M12 16 12 0 0 n_18_mm W=30U L=1U M=4
M13 15 2 1 1 p_18_mm W=380U L=1U M=3
M14 16 2 1 1 p_18_mm W=380U L=1U M=3
RCC1 15 17 400
RCC2 16 18 400
CC1 17 11 2P
CC2 18 12 2P
CL1 15 0 3P
CL2 16 0 3P
Vin1 4 0 pulse 0v 1.8v 0n 0n 0n 200n 400n
Vin2 5 0 pulse 1.8v 0v 0n 0n 0n 200n 400n
.tran 1n 800n 400n
***common feedback***
MC6 19 2 1 1 p_18_mm W=358U L=1U
MC7 14 20 19 19 p_18_mm W=358U L=1U
MC8 22 21 19 19 p_18_mm W=358U L=1U
MC9 14 22 0 0 n_18_mm W=21U L=1U
MC10 22 22 0 0 n_18_mm W=21U L=1U
Rrr1 15 20 1.7K
Rrr2 16 20 1.7K
Ccm1 15 20 0.2P
Ccm2 16 20 0.2P
***current bias***
MB1 23 2 1 1 p_18_mm W=9.3U L=1U
MB2 23 23 0 0 n_18_mm W=3.6U L=10U
MB3 10 23 0 0 n_18_mm W=3.6U L=10U
MB4 10 10 1 1 p_18_mm W=15.8U L=10U
MB5 13 2 1 1 p_18_mm W=9.2U L=1U
MB6 13 13 0 0 n_18_mm W=4.2U L=10U
MB7 21 21 0 0 n_18_mm W=2.7U L=10U
MB8 21 2 1 1 p_18_mm W=9.3U L=1U
MI1 2 IN 0 0 n_18_mm W=2.1U L=10U
MI2 2 2 1 1 p_18_mm W=18.4U L=1U
VS IN 0 DC 1.25
VDD 1 0 DC 1.8
.TEMP 25
.PRINT VDB(15) VDB(16) VP(15) VP(16)
.END

网友:
ELLEN书上放大器那章有这方面的详细解答,可以参考!

网友:
你ac仿真带宽多少啊,感觉不够,导致稳定过程很不好。

网友(2013-03-18):
单位负反馈形式 输入加个阶跃

网友:
为啥这么多做电路的孩子都不喜欢看书呢?ALLEN的书上可是手把手教的啊。。。

网友(2013-06-20):
回复 网友B:

    求书名啊~我百度一下,里面好杂~

网友:
回复 网友C: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2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