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如何做到面积最优的设计

楼主(2012-01-02):
在dc设计中,如果想得到最好的面积优化,在user guide中提到,在compile设计之前不要加入任何timing constraint。
如何理解这句话?是说,在set_max_area之后就compile design吗,之后难道不需要加入timing constraint然后再compile一次吗?
求各位高手是如何做面积最优的设计的???

网友:
在DC阶段除了flatten和一些面积速度折中的方法外,没有特别显著的手段吧,后端 或者layout 倒是可以压压

网友:
set_max_area 0 ,在综合脚本里面, 一般都写的

timing opt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