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测系统与通信系统的比较

楼主(2012-01-02):
我想请问下,遥测系统与通信系统相比,它的优势是什么?因为不管是在遥测系统还是通信系统中都提到信号的调制与的解调,如FM,PM,FSK,BPSK,QPSK,等。我相请问下,这些有什么不同吗?老师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查到。

网友(2012-02-18):
呵呵,感觉遥测系统和通信系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用途了。至于遥测系统与通信系统相比有什么优势我就确实答不出来了,因为我不熟悉遥测系统,顶多熟悉通信系统。通信系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你所说的调制,只是通信系统物理层的中频处理部分。通信系统除了物理层还包括协议分层,各层都有完成相应功能的协议。并且通信系统最后是要把各种设备以及终端连接起来组网的,网络中的各个网元又完成不同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就有點像無人飛機是有人操作一樣道理。

网友(2012-03-19):
回复 网友B:

    这句话我没理解到.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遥测系统和通信系统可以说是并列的,在技术上理论上存在交汇区域。遥测系统中的通信部分是和通信系统一样的。但是简单的讲,比如通信系统更侧重于信息的高效正确传递、获取以及保密、防干扰上;而遥测系统中的通信部分则更注重于控制,它的上行下行链路不对等,比如上行链路只需要发送简单的命令码,而下行链路则除了回应命令,还要传输大量的音、图、视频流,数据量会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来说遥测系统通常是点对点的,并且传输的内容是特定的。而通信系统是庞大的,可以组网的,内容是不确定的?

网友:
那雷达系统与通信系统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