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 的row spacing问题

楼主(2012-01-02):
在encounter的floorplan用到命令setFPlanRowSpacingAndType来定义row spacing.
但是我发现的布线的时候有些地方metal1几乎没有用,所以row spacing放大了,很浪费面积.如果放小了,在有些密集的地方有部不过去.所以我想问有没有办法指定某些区域用小的rowspacing,某些区域用大的row spacing.

网友:
placement blackage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啥工艺design啊, 一般来说都是 channelless的,即row spacing = 0 的
这样使得总体面积最小,可以通过调整利用率 来达到最后的chip size,

pr工具不支持 row spacing不同的情况,很复杂,除非是partition,power domain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
覺得二樓的用placement blackage是最快也是最簡單的方法..

楼主:
没办法,我的设计只有三层布线,没有metal 1有些地方很难布通,placement blockage还是要手动去弄,有自动的方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ommand,写脚本,每隔多少个row的坐标加一个

3层的布线,你就得算计着来,多试几次,找找规律,你就成了三层布线的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