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基本的带隙参考电压电路感觉怪怪的

楼主(2012-01-03):
红圈圈部分,总觉得这样的结构很危险。

电流镜M7应该要复制M8的电流,却使用了电流源偏压,M7电流值就这样被强制固定。如此M8必须想办法调整输入电流来达成电流镜的功能(感觉这样讲怪怪的)”M8的电流是由M10镜像M9的参考电流。然而M9的参考电流却是由M6决定,可是M6的偏压是一个不确定值(基于M5的有限输出阻抗)提供!!!

想请教各路高手的见解和应该如何实现此电路设计?

网友:
以前讨论过,不过在实际当中没见过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B5%E7%C1%F7%D4%B4

网友:
在哪儿看到这个线路?说一下,我去看看。

网友:
貌似你这个红线里面电路是使R2上的电压等于diode的电压来形成负温系数的电流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怪怪的Bandgap

网友(2012-08-03):
看不懂额

网友:
这几个管子是形成了负反馈吧

网友:
何乐年那本书上P268有这个基准电流源电路叫三支路电流源的负反馈,提高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