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使用task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1-03):
小弟在使用verilog task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在调用存在端口的task时,相应信号对应的波形不一致。即capture_0_client_cmd_fifo_wr_cmd信号和task中的wr_address_into_fifo信号;还有capture_0_client_cmd_fifo_wr_cmd_en信号和task中的wr_address_into_fifo_en信号不一致。波形如下图所示。
代码如下所示:

module task_test;
  reg         wclk;  //74.25M
  //wclk
  initial
  begin
    wclk = 1'b0;
    forever
    begin
      #6734;
      wclk = ~wclk;
    end
  end

  integer addr0;
  integer j0;
  reg  [29:0]            capture_0_client_cmd_fifo_wr_cmd      ;
  reg                    capture_0_client_cmd_fifo_wr_cmd_en   ;

  initial
  begin
    addr0   =  5242880;
  end

  task write_BL0;   //only write 256 bit data
  output [29:0] wr_address_into_fifo;
  output        wr_address_into_fifo_en;
  input  [26:0] wr_addr;
  begin
    #100;
    wr_address_into_fifo_en = 1'b1;
    wr_address_into_fifo = {3'b0,wr_addr};
    @(posedge wclk);
    #100;
    wr_address_into_fifo_en = 1'b0;
  end
  endtask

  initial
  begin
    for(j0=0;j0<50;j0=j0+1)
      @(posedge wclk);
    write_BL0(capture_0_client_cmd_fifo_wr_cmd,capture_0_client_cmd_fifo_wr_cmd_en,addr0[26:0]);
  end

  integer t;
  initial
  begin
    for(t=0;t<1000;t=t+1)
      @(posedge wclk);
    $stop;
  end
endmodule

波形图

波形图

楼主:
麻烦大牛指点下。。。

网友:
task应该是等你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才会将输出值送出去
  task write_BL0;   //only write 256 bit data
  output [29:0] wr_address_into_fifo;
  output        wr_address_into_fifo_en;
  input  [26:0] wr_addr;
  begin
    #100;
    wr_address_into_fifo_en = 1'b1;
    wr_address_into_fifo = {3'b0,wr_addr};
    @(posedge wclk);
    #100;
    wr_address_into_fifo_en = 1'b0;
  end
  //  到这里才将output输出出去
  endtask

这只是我的理解,我手里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有证明是这样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了

楼主:
楼上讲解得对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2-03-28):
原来是这样。

网友:
task存在被同时调用的情况吧,而且非automatic的task的参数以及中间变量的内存空间是一样的。

网友:
共同吸取经验

网友(2017-09-08):
如果是全局变量,可实时变化吧,不用output。

网友(2024-04-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发现使用systemverilog写task的时候,task的内部信号可以实时的输出,不知是否是systemverilog和verilog对task的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