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lock_opt

楼主(2012-01-03):
各位前辈
           为什么做时钟数综合时(clock_opt),clock的port和clock的pad就不是直接相连了   而加入了缓冲

楼主:
我提的问题太傻了????

网友:
看你怎么约束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什么约束有关啊???clock_opt后,clock的port和PAD之间加入了BUF,本来是port与PAD直接相连,现在变成port连接BUF,BUF再连接PAD,而且port的位置也变了。BUF不是增加驱动和延时的吗,难道clock的port对PAD的驱动不够?我是刚学ICC,问题比较多,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一般来说 clock port就是定义在 pad的port上的,也就是top level的port,
这种是假设从pad 上直接输入clock的情况,很多情况下是内部的clock,比如PLL产生的,

因此cts后,只会对这个port后面做buffer tree,即pad的输入端比如A端,而不是pad端,这个是bond pad 的pin,

我看你这个问题好像是clock port定义在output pad上是吧,那个是输出时钟,
cts会根据latency等要求可能在pad之前加buffer的, 比如你要balance哪个latency
而且根据load,cap情况,是有可能加buffer的,pad的输入负载不会太大,buffer驱动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clockport是定义在input  Pat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