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寄生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1-03):
工艺库中给出:
+ca   = 9.0755E-5
那么,弱问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pf吧?

网友:
其实我不确定这个回答是否正确,查阅了一些器件模型,里面关于电容的参数都是直接以法拉第(F)为单位的。最好把你的器件模型贴出来看一下,才知道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