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12-01-03):
普通运算放大器,在第一级的输出和第二级车输出之间利用R、C串联进行频率补偿,如果R、C均是理想器件,那么R是靠近第一级的输出还是靠近第二级的输出?原因何在?

网友(2012-02-18):
应该都可以吧。R和C串联形成一个零点,无论是前还是后,都是串联的形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考虑前级的输出阻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了。,把传输函数写出来,就明了多了

网友(2012-06-28):
通常是R靠近第一级,不过因为是串联,应该没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