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在dc中什么命令能让他只对电路网表综合而不进行优化,谢谢了

楼主(2012-01-03):
求助:在dc中什么命令能让他只对电路网表综合而不进行优化,谢谢了

楼主:
上面说错了,不是不优化,而是不把两个门合并,举个例子就是:a or b=c ,且d=~c,综合后,dc就会把它变成一个nor门,删掉了c,我现在的意思是,怎样能让dc综合和后还是一个或门和一个非门,不要删除c这个节点。谢谢了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只用过门例化+dont_touch的方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
add dont_touch is ok

网友(2016-03-15):
man 下compile就可以知道,完全禁止优化是不可能的,只能对某些指标禁止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