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达人,cadence调用MMSIM的spectre问题?

楼主(2012-01-03):
我装了cadence5141和MMSIM10之后,。
在ADE窗口用spectre仿真时,单独用cadence自带的spectre没有问题。但修改bashrc,屏蔽cadence的spectre,添加MMSIM的spectre之后,在icfb的CIW窗口就会报如下图的错误:

想请教大家,如何才能让cadence调用MMSIM10中的spectre,而不是调用cadence自带的spectre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写配置时将mmsim的内容写在cadence前边。

你可以试一试,但是我无法保证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一下,兴许可以

网友(2012-02-04):
调用好使了吗?请楼主告诉怎么调用MMSIM中的spectre,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有高手帮忙解决吗?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2-07-06):
不用管先后的问题,只要你安装了mmsim,(path里面有)仿真时就自动用mmsim的spectre。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网友(2014-01-19):
大家的candence都是自己安装的吗,安装IC615对服务器系统有要求吗?还有IC615自身带有spectrre吗?需要单独安装吗?

网友:
二楼说的对。用which spectre命令获得的路径如果不是指向MMSIM,就会报上述错误。修改PATH设置,把$MMSIM_ROOT/tools/bin路径放在Cadence的其他工具路径之前,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4-05-14):
单单放到前面不行的,还要改一些东西,现在终于搞定所有的工具了

网友(2015-03-24):
请问要怎么改.bashrc才能让candence调用mmsim 而不是自带的spect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添加一行MMSIM的spectre所在目录,把IC5141自带的spectre目录用#注释掉。
参考下图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6-04-22):
环境变量设置好,自然也就好了的。

网友:
环境都配置好,前后关系无所谓,会自动调用mmsim的,楼上几位说的对。

网友(2016-09-16):
MMSIM 的OA path用cadence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