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和EEPROM的存储阵列有没有可能做到一起

楼主(2012-01-03):
请教一下这里的做过模拟版图的大牛们,Flash和EEPROM的存储阵列能不能做到一起,就是说在layout的时候,它们可不可能放在一起?

网友:
有可能的,mcu里面经常这么用,
这个取决于process的允许程度,比如我看smic的eeprom和flash工艺是分开的,好像不能兼容
tsmc可以,

eeprom便宜啊,flash复杂啊,可以结合起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