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lmgrd和cdslmd的低版本

楼主(2012-01-03):
装了IC5141等,发现论坛上好多license都不能用,经过分析用lmgrd -v和cdslmd -v命令发现原来自己的版本是11.xxx,而现在很多破解license都需要10.xx的,因此求好心人上传一下lmgrd和cdslmd的低版本。
      在此先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刚试了版本为cdslmd10.8.6.0不行,论坛上有说过要cdslmd10.8.0.7版本以下的。继续求低版本。

网友:
你安装的软件里带的就有,在tools/bin下。也可以在终端用命令:find . -name "cdslmd" -print 搜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安装的是有,但是版本高了,都看了,IC5141带的是10.8.6, MMSIM10.1带的是11.XXX的,好多license都不能用,所以求个低版本的。如果有,上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白费心机了,换低版本的cdslmd解决不了你的问题,check lic驻存在你要run的工具里面,不动刀的话lic能起来工具也跑不动。动刀的话主要将daemon一并动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514的安装教程论坛里很多,license生成工具EFA Licgen 0.4b也有,仔细研究一下,再慢慢实践,一定能成功。涉及到同高版本的兼容问题,需要注意几个参数:
主机名、网卡号、deamon路径(cdslmd的路径)。另外,实践经验,尽量用几个软件中版本高的cdslmd、版本低的lmgrd,可以实现完美兼容。

网友:
我这有一个10.8.02的 float license 没问题。。

楼主:
太感谢了,我马上试试。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都对楼上的好人表示感谢。

楼主:
热烈庆祝,在abad1349的帮助下,问题终于解决。
我装的是IC5141+MMSIM10,用论坛中提供的license都无法运行aps跑仿真。看到论坛上有IC6151+MMSIM10的license,并且说明要低版本的lmgrd和cdslmd才行,所以才在这里来寻求帮助。现在我用论坛上提供的IC6151的license和abad1349提供的低版本lmgrd文件,可以很好地运行IC5141跑仿真了,并且所有的feature都打开了。
再次向给予帮助的好人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understand that IC510+MMSIM10.1 license works using "older version lmgrd and cdslmd" provided by abad1349. I have very same problem to solve. Thanks to abad1349 for his kindness.

Are you replaced MMSIM10.1's newer version cdslmd by overwriting it in its original installed place with older version one.
Also are you replaced newer lmgrd in its original installed place with the older version one. Or you put old lmgrd to a separate file location and changed its calling directory in .bashrc file.
Are lmhostid, lmpath, lmremove, lmreread, lmstat, lmswitch, lmswitchr, lmutil and lmver need to be left alone as they were and do not cause any problem?

Did you applied any patch to MMSIM10.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ny information you would provide. If it works finally I need to catch up 3 weeks sleeplessness.

据我所知,IC510+ MMSIM10.1许可使用“旧版本的lmgrd和cdslmd”abad1349提供。我有同样的问题要解决。感谢他的好意abad1349。

你取代MMSIM10.1的新版本,它覆盖在其原来的安装与旧版本之一cdslmd。
此外,取代在其原来的安装与旧版本的新的lmgrd。或者你把旧的lmgrd到一个单独的文件位置,并改变它的调用目录。bashrc文件。
lmhostid,lmpath,lmremove,lmreread,lmstat,lmswitch,lmswitchr,lmutil的和lmver需要独处,因为他们并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吗?

你任何修补程序应用到MMSIM10.1?

非常感谢你,为你会提供的任何信息。如果它的工作原理,最后我需要赶上3个星期失眠。

楼主(2012-04-08):
Sorry I did not notice your informantion for so long. I did not replaced any original files, I only copy the newer lmgrd and cdslmd to a new folder and changed the first line of the license file, such as "/the new folder/lmgrd " and "/the new folder/cdslmd ".
I have not find any problem yet .
The MMSIM10.1 must be carcked.

楼主:
I downloaded the license file and MMSIM10.1 from this Website,  they must match each other to work properly, I think.

网友(2012-08-10):
Fishpan
能分享一下您的IC5141+MMSIM10 的设置、License、安装步骤 吗? 我急需相同的设置。 谢谢了!

网友(2013-11-25):
回复 网友B:

float lic是什么类型的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