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smic65工艺,encounter的DRC错误

楼主(2012-01-03):
新手,请问关于smic65布局布线,最后一步报通孔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到GUI中看看具体情况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这个GUI吗?

网友:
看下cell layout view,fillNotch了没,

最好到calibre drc 看看, edi的很多 violation 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fillNotch怎么弄?

网友:
就是fillnotch啊,  直接打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再问一个关于filler的问题,有三个选项Add Well Tap.....     Add End Cap....     Add Filler....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怎么保证所有的位置都加上呢?

网友:
add filler就是add filler, fillerC(带cap的filler),旨在减少nw , sp, sn的min spacing error,也把这些东西连成一片,  fillerC还有去耦的功能,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add welltap是给nwell和psub加偏置,满足反偏置条件, 防止latchup ,一般在floorplan的时候加好,
-checkboard 可以减少数量,

add endcap是针对triple well工艺或者防止ose,pse效益而加,维持一个闭合的nwell,
或者增加yield,防止od, po的周围环境不一样,多用于65,45nm下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只用了add filler这一项,今天DRC时,报错:Latchup.Guidance.3_b:Maximum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n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是不是因为没有用add welltap这一项?其中add welltap菜单中,各个选择项怎么确定啊?
Cell Name选择项:有FILLCAP*_A12TL,FILLCAPTIE*_A12TL,FILLTGCAP*_A12TL,FILLTGCAPTIE*_A12TL,FILLTIE*_A12TL类型的,我应该选哪一种类型呢;
MAX.Gap between cells along row应该填什么数值(我的core面积为100x140)。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fill welltap引起的问题,选FILLTIE吧, 是smic的 65  12track lib吧,

distance 选119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add welltap这一项,选了FILLTIE,但DRC还是有Latchup.Guidance.3_a错误。其中add filler选项有FILLCAP*_A12TL,FILLCAPTIE*_A12TL,FILLTGCAP*_A12TL,FILLTGCAPTIE*_A12TL,FILLTIE*_A12TL,FILL*_A12TL,WELLANTENNA2_A12TL,ENDCAPTIE2_A12TL,我都选择加入了,是不是与这有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厂家给的stdcell library的databook,它告诉你那些怎么分类,干什么用的

我看你选的单元乱七八糟的,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2014-11-09):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11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