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LSW中的display.drf保存的问题...跪求指教!!

楼主(2012-01-03):
小弟用IC5141画版图 刚建库就遇见问题了 出现如下图
进去之后,LSW如下图,很多都是黑的
更改了display.drf的路径后,有了变化
但是关闭了虚拟机再打开,又称第二个图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更改的display.drf保存不上
每次改的时候都显示:
这个图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路径 不管怎么改 出来的LSW都不正常
求指教  感觉就是display.drf保存不上

网友:
将display.drf保存在你的当前工作目录,会自动加载的。不然就得在.cdsinit中加载你的这个display.drf路径。

网友:
把display.drf 文件拷到你的工作目录下面  然后在保存应该就不会出问题了  反正我的就是这样搞的 都行 但是每次重启icfb都要重新load一下 有点麻烦

网友:
把display.drf文件拷贝到你的工作目录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世界真小,Q群

网友A(2017-07-23):
工作目录指的是哪个?/eda吗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A:
工作目录指的是哪个?/eda吗

指开vituoso工作平台的位置

网友:
版图组长没给你讲解原理,让组长教下比较快,这个比较基本的问题3楼王者正解,

网友:
组长没有给他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