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软件的构成及版本

楼主(2012-01-04):
本人刚入门IC设计,经常用到Cadence的设计软件;最近想用虚拟机试装,但有一些问题搞不清楚:

    1. 经常提到的IC5/6.XXX,IUS,MMSIM分别是什么类型的软件,为什么网上教程都是经常这三个一起安装?可以单个安装并使用吗?

    2. IC514、IC610、IC614各版本分别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点吗?

    3. 1中提到的三个软件有搭配方面的限制吗?或者说IC514与IUS、MMSIM某些版本搭配比较好,有这么一说吗?有的话,IC610分别和哪个版本的IUS、MMSIM搭配,IC614呢?

    各位大虾,本人由于刚刚入门,有些问题难免问得不得其理,还望海涵!

网友:
1.IC5/6.XXX主要是电路和版图的绘制,以及DRC/ERC/LVS规则检查;IUS主要是Verilog-XL和NC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仿真,以及看仿真图形结果的simvision;MMSIM主要是ultrasim验证。根据自己的使用要求,或单个或自由组合。
2. 参照“安装Cadence的Linux平台的限制原理及安装方案”http://www.eetop.cn/blog/html/21/396521-20842.html
IC514支持Linuxthreads和NPTL两种线程机制,IC610及以后只支持NPTL线程机制,文件格式也发生了变化,结合使用经验,IC5141USR6是衔接IC514(老格式)和IC610(新格式)版本的最好选择,可以支持glibc2.4;
3.三个软件之间的搭配上,我的使用经验是IC514/610搭IUS55/51、MMSIM61/71均可;IC614及以上搭低版的IUS55/51和MMSIM61也能工作(license设置较为复杂,衔接最好的系统是SLES4.8),但是建议采用高一些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一解我心中迷惑

网友(2013-09-09):
貌似5141搭配mmsim610是顶了?好像7以上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thanks a lot楼主好人啊

网友(2025-08-31):
this is the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