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遇到问题

楼主(2012-01-04):
我远程登录服务器时,运行astro时出现错误:Connection to IPC server failed.
Starting IPC Server. (Port = 1924)
IPC Server started successfully.
ERROR : Tk_Init() failed. Tk Path is TK_LIBRARY=/home/**/eda/synopsys/astro/etc/tcl-w
Cannot initialize GUI. Likely causes:
(1) The executable is not in the right path;
(2) The connection to X-server is broken or refused.
Exit Astro!
Exit AServer!
出现这样的错误,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呀!!能帮我解决此问题者,可以联系我,送他一个我有的EDA软件,我就差这个就大全了!

网友:
Astro 2007问题截图

Astro 2007问题截图

问题如上图所示,高手过来帮个忙,愿以EDA软件交换。

网友:
请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2-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7-0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