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fix住布线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大家好,我现在的情况如下:

place_opt之前,我手动完成了256根信号线的布线,并用如下命令将其fix住,

set_dont_touch_network

set_net_routing_rule –reroute freeze net_name*

然后,执行下面的命令:

place_opt

clock_opt

route_opt

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我在place_opt之前fix住的那些布线网络对后面的3个命令,尤其是route_opt有影响吗?谢谢各位啊!

我的情况是,route_opt后的drc以及lvs违例太多。

网友:
set_dont_touch_network不仅仅是fix住你这256根线,它fix住了这256根net后面的所有逻辑,如果你这256根线是时钟网络那么就是256根线后面的时钟网络被fix住了,可能会导致你布线后的结果很差。
另外建议你再查看一下你的drc和short是否出现在这256根线的区域,如果是同一区域就有可能是congestion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只是物理上的fixed,只要用 set_net_routing_rule -net xxx -reroute freeze 就行了
也就是skip route的意思,
和set_dont_touch_network没关系,这个是用来不做优化的意思,是逻辑层面的东西,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mark成这些preroute为 power net,比如stripe,那么后面的routing就自然不会动他们了

freeze routing会引起其他net的 drc 问题的,要看你freeze多少,freeze的区域
如果drc全出现在freeze的区域,那就说明是freeze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