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内存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1-04):
我把笔记本上换下来的DDR2 512M的内存插到DE4上,感觉应该有用。通过自带的control panel验证也没有问题。那我改怎么用它呢?SOPC里的高性能控制器里没有这个型号,那里面那么多参数都需要改吗?还有就是在使用DDR2的时候一定要使用DDR2的sysclk吗?谢谢大家。

网友:
参数只需要关注那几个关键参数就行了,很多都不用改!你说的sysclk是什么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DDR2用的很少,麻烦你能把那几个具体参数说说吗,我添加的内存是海力士的,根据它的标签能查出这几个参数吗。还有,在altera提供的那个高性能DDR2控制器里有一个输入时钟三个输出时钟,我说的那个sysclk是其中一个输出时钟,看例子上用的是这个。

网友:
你说的东西太不清楚了,最关键的你挂几块DDR2啊,那些参数在DDR2的手册上都能查得到,它IP出来的时钟都可以用,看你挂几块DDR2,比如说挂2块,用一组时钟就可以了!